请教各位大虾:开机反复启动但不亮的故障

楼主(2007-12-31):
手上有一片P35的主板,一段时间闲置之后,开机点不亮。
经检查发现主板铜线断开,将之补好之后反复重启,无法点亮,DEBUG灯显示AA。
请问大虾,故障在哪?该如何处理?
望不吝赐教
点不亮

网友:
是代码循环还是自己关了又自动开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 ,你说的明白一点是什么板子现在是什么情况,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不出现代码循环,自动启动。
+5V 3.3V +12供电正常。
未对主板动过手脚,只是主板闲置了一段时间

网友:
这样无法帮助你。查各处的供电、BIOS资料、IO损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