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灯显示正常,但不显示.

楼主(2007-12-31):
如题:
不接显卡,屏幕为灰色,且有10多条横白线.接上显卡,屏幕全黑,电源为绿色,
我测得尾板:
R:83.6V
G:83.2V
B:83.1V
G1:-25V
G2:256V
灯丝电压:6.0V
请教维修思路.
先前打开扫扫卫生.之后就这样了.
晕呀!
忘了,这是个杂牌不知道名显示器,15"
:'( :'( :'(
[
]
显卡

网友:
你那该是行扫描电路的问题!要不就是信号处理器

网友:
osd菜单显示正常不,还有你那RK GK BK的电压过高````````````

网友:
三阴极电压不对,先补焊尾板,查预视放有无钳位脉冲输入,有无正常供电,再换一IC试试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朋友,我在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尾板虚看引起的,主要查查尾板,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

网友:
最后测试:MM1375可能坏了,没有RGB输出,过两天买一个在试试.

网友:
你这是人为的故障,不会坏IC的,补焊就行的,我也试过

网友:
有负压和高压,那就应该是尾板的问题,查查钳位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