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修不认盘的硬盘的流程是怎样的

楼主(2007-12-31):
我手上有一块迈拓N40P,用的是PCI PC3000,我先在网上下载了同样的固件然后把盘搞成了安全模式,加载了LDR,硬盘就可以转了起来,容量和型号都认了。然后退出了PC3000,挂在主机上还是不能认盘。请问修不认盘的硬盘的流程是怎样的。麻烦说的详细一点。因为小第是菜鸟一个。谢谢大家了。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啊?有知道的分享一下吧!!!!

网友A:
6E的盘不认盘的故障修复流程很多,关键是你的是怎么样一种不认盘!直接进了C区?还是PC3000认,但在BIOS里不认?

新手修盘先修烂一堆硬盘再慢慢回昧这个历程就能入门了,别人讲给你听你也未必记得住,而且硬盘的故障千奇百怪,就算相同的现象也不一定是一样的修法!
兄弟,既然选了这条路就慢慢来吧,希望你有这个毅力走下去,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6E的盘不认盘的故障修复流程很多,关键是你的是怎么样一种不认盘!直接进了C区?还是PC3000认,但在BIOS里不认?

新手修盘先修烂一堆硬盘再慢慢回昧这个历程就能入门了,别人讲给你听你也未必记得住,而且硬盘的故障 ...

谢谢老大你的回话。我以前一直都是在用效率源933机子和MHDD来维修硬盘。后来听朋友说PC3000很不错,我就买了一套。不过我是不懂英语的。所以维修起来很麻烦。有好多个盘都是认盘有坏道的现在都被我搞得不认盘了。(我说的硬盘情况是在主板BIOS里面不认,在PC3000选择硬盘的安全模式再加载LDR就认了。跳成主盘模式后PC3000不认盘了)

网友A:
你这种情况不好说哦,试一下直接在C区做SF看,如果能做下去你的盘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不好说哦,试一下直接在C区做SF看,如果能做下去你的盘就OK了

在C区做SF是什么意思呢?能说得明白多一点吗?谢谢老大

网友A:
就是做自校准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做自校准的意思

步骤是怎么样的?谢谢

网友B:
LZ
你想了解的内容P[C3000说明书上都有
先仔细看看说明书,不懂的部分先搁哪儿。然后照书上讲的练手修盘
遇到了节骨眼,再回过头去看说明书,你会发现以前看不懂的,再看起来就有点头绪了;然后再练手修盘,遇到修不动的时候再看说明书………………

等对修盘的基本流程熟悉了,就要学各种盘的各式故障的处理方法

一步一步来吧,你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你想了解的内容P[C3000说明书上都有
先仔细看看说明书,不懂的部分先搁哪儿。然后照书上讲的练手修盘
遇到了节骨眼,再回过头去看说明书,你会发现以前看不懂的,再看起来就有点头绪了;然后再练手修盘, ...

谢谢。不过我的PC 3000是在外地托人买的,没有说明书的。所以我用起来很吃力。是最新的2。4的

网友B:
这是1.0的说明书
虽然不比2.4的全

但是一些基本的还是一样的,先凑合着看嘛

2.4的说明书我没有,网上有卖的,好象是400一份

网友C:
加LDR后 读出固件 然后修正固件 写回固件 这中间不断电  然后复位四顶 重建码表 断电  认盘 清G MHDD快速清0  OK了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1.0的说明书
虽然不比2.4的全

但是一些基本的还是一样的,先凑合着看嘛

2.4的说明书我没有,网上有卖的,好象是400一份

感谢你的热心回答。我已经网上买了。300块一份说明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LDR后 读出固件 然后修正固件 写回固件 这中间不断电  然后复位四顶 重建码表 断电  认盘 清G MHDD快速清0  OK了哟

谢谢。我现在就试试看。真心的谢谢

网友:
J8不认直接进C很多都是18坏了,修复该模块就行,如果始终写不了检查下5E,很多时候把5E修了18自然就好了。

网友:
恩.我是新手,又学到一点

网友:
想熟练的修盘不是一两天可以会的啊,多多学习,多多练习,多坏些盘之后才能一步步有所收获!

网友(2008-03-20):
))))))))))))))))))))))))))))))

孤帆远影 -10 广告/恶意灌水

网友:
谢谢老大!给出这么多好的意见!!!!!!!

网友:
也来学习学习。可是我没有pci3000先了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LDR后 读出固件 然后修正固件 写回固件 这中间不断电  然后复位四顶 重建码表 断电  认盘 清G MHDD快速清0  OK了哟

麻烦再说的更详细些好吗。

网友:
 直接进C区启动SF吧..简单。方便。速度。效率高。!!!

网友:
楼主对维修很敬业啊,300的说明书直接拿下了。呵呵.拿出来大家一起看哇....

网友:
谢了,找了好久,找到的都是不完整的。谢了!

网友:
请问下PCI PC3000多少钱一套 ??我也想买套学下

网友:
这说明书都那么贵,真是不好投资,投资了还不一定学的会啊

网友:
给我的感觉硬盘这玩意没点基础 还真不行 而且还的懂点英语 我一看点 基础的硬盘书 什么 2 进制 什么 数据啊 看看 目录我就睡着拉

网友(2008-04-25):
加LDR后 读出固件 然后修正固件 写回固件 这中间不断电  然后复位四顶 重建码表 断电  认盘 清G MHDD快速清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