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有没有办法将两根256M的内存并成一根512M的啊?

楼主(2007-12-31):
理论上可行吗?有没有办法?  DDR1的是64BIT,4BANK,两个合并在一起的话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是吗?

网友:
单面还是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没理解,两个256M是单面,并在一个条子上面,不就是双面的了吗?

网友:
好象SD的能这样做,只要把贴片电阻搞对就行,不过DDR的要这样并的话,听说还要刷SPD才行

网友:
在理论的基础上实践一下吧,找两个小白鼠试验一下,呵呵~~~期待中

网友:
只要是512M就行了吗???那就开双通道也是一个办法了.......

网友:
我是新手,向大家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光刷SPD好象不行吧?SPD里能改动合并后的位宽吗?

网友:
内存的位宽都是64bit不变,所以SPD里没有必要记录内存位宽

网友:
应该可以的,可以试一下,刷个SPD没有问题的,

网友:
可以合并,只要把SPD刷成DDR512双面的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试过吗?我找了两个一样的HY的256M并在一起,刷了相同芯片512M的SPD却不行,在VIA的板子上还是显示256M,在INTEL的板子上报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试过吗?我找了两个一样的HY的256M并在一起,刷了相同芯片512M的SPD却不行,在VIA的板子上还是显示256M,在INTEL的板子上报警!

1.你反面的芯片有假焊或是有坏片!
     一般情况下没有假焊或坏片,
     在VIA的板子上没有SPD也可以认512M的
2.你确定你的SPD是512M双面的吗?有没有成功写进SPD?

网友:
买空板,拆卸芯片,对照电路图焊接

网友:
回复 网友E:

哦,果然是高手!我找的两片256M是一样的,我都测试过了,全部都是好的!不知道是不是没有焊好,另外不知道与PCB有没有关系!看来我要找些图纸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1.你反面的芯片有假焊或是有坏片!
     一般情况下没有假焊或坏片,
     在VIA的板子上没有SPD也可以认512M的
2.你确定你的SPD是512M双面的吗?有没有成功写进SPD?

在VIA的板子上没有SPD也可以认512M的,真的吗?我知道太少了!

网友:
你没理解,两个256M是单面,并在一个条子上面,不就是双面的了吗?

网友:
买空板,拆卸芯片,对照电路图焊接
:(

网友: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解决了把经验发上来和大家共享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可行吗?有没有办法?  DDR1的是64BIT,4BANK,两个合并在一起的话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了是吗?

楼主想法真不错,如果给你成功了你再试验下做跟256+512的条子看看,哈哈,绝对牛

网友:
两个单面256拼成一个双面512是可行的,要改写SPD为双面512

网友(2008-02-07):
应该可能以吧,楼主试试看,期待中...

网友:
没理解,两个256M是单面,并在一个条子上面,不就是双面的了

网友:
楼主试过了没 ,  准备两个64M的SDR 合成128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是没有焊好或者SPD刷得不对都会有这样的后果

网友:
不知道楼主搞好了没?要是成功了,分享一下!我以前还有个想法,吧512双面的去掉一面,看可以认称256的不,不过我汗下了,也没有点亮!还是报警!

网友:
我都有试过,不过不成功,减法就可以

网友:
是不是真的可以啊?zzzzzzzzzzzzzzzzzzz

网友:
我是新手,向大家学习.学习后就会有提高的。

网友:
当然可以(如果都是256单面的话).准备内存rom程序 拿个编程器就可以刷了.但前提必须品牌或者是带用颗粒才可以 .具体怎么操作那就是经验问题
.还有告诉大家一个坏512颗粒暂时找不到颗粒的可以刷成256的 256的可以刷成128的 代用 等找到与之相应的颗粒在进行带换.这样可以挽回点客户的损失(比仍了强). 实验已经成功

网友:
首先你得确定你的IC是什么规格的,如果是16Bit的,是不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