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按开机键后所有灯都亮 望高手了决

楼主(2007-12-31):
我有一台HP DV2000本本按下开机键后 所有灯都亮  风扇也会转    CPU也有温度 就是机子不起动 屏幕不亮

网友:
好像楼主不是专业维修的人,送修吧,免得扩大故障

网友:
检查内存,检查U系统最小化。。。。。。。。。。。。。。。。。。。。。。。

网友:
????????????????????????????????????

维修使者 -5 不遵守版规
我时代 -10 看到多个类似回复,请注意

网友(2008-04-25):
待机电流多少,开机后电流怎么变化的

网友:
这个本本就是有好多灯都亮的 查查电路 别看灯

网友:
首先换内存试一下! :) :) :)

网友:
这个本子同V3000一样,北桥容易出问题,且彻底解决的成功率不高!楼主可加焊涨桥试一下!

网友(2008-07-30):
我的也是这样啊,不知道什么问题啊。

网友(2008-08-30):
多数是显卡问题啊 !

显卡问题是多数啊!你 看一下静态电流和开机后的电流啊 !

网友:
正常机开机都是灯全亮的

网友:
这是HPDV2000的通病,是NVIDA的显卡虚焊,加焊下就好了。

网友:
我遇过同样问题  开始可以先用助焊剂加焊北桥背面的小电容电阻  50%几率可以开机  如果现象依旧恭喜你 把北桥重新BGA就好了

网友:
显卡虚焊,北桥虚焊,你自己去做吧,保证是这两个

网友(2009-04-23):
这问题是显卡

网友:
这个本子同V3000一样,北桥容易出问题,且彻底解决的成功率不高!楼主可加焊涨桥试一下

网友:
DV系列 还有别的毛病吗   北桥 重做 BGA   但不能 彻底解决问题  还会在空焊的

网友:
北桥虚焊啦,加焊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