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旭日150开机就重启(已解决)

楼主(2007-12-31):
客户到售后测试说是CPU 坏,需3千大洋,这不是坑人么,太黑了. 故障是这样的,开机见联想图标就重启,有时能稍微长几秒,更换CPU.内存都不行.加焊几个芯片,3205和1631都不起作用.应该不是虚焊的问题,但是到现在是故障成掉电了,郁闷呀,知识浅薄,还请DX指导指导!!!
-----------------------------------------------------------------------------------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3205虚焊了,还有最后掉电是因为我把CPU旁边一个八脚的很小的那个芯片两个引脚拖到一起了 ,真是很粗心的.

网友:
开机瞬间不加散热风扇感觉一下CPU的温度,先排除散热,记得把风扇固定牢固,跟CPU完全接触,还有就是这个机器CPU供电芯片喜欢出问题,补焊或更换,要是都不行就仔细检查是不是 哪里有短路吧!

网友:
刷bios试试 价格高!服务好吗?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3205虚焊了,还有最后掉电是因为我把CPU旁边一个八脚的很小的那个芯片两个引脚拖到一起了 ,真是很粗心的.

网友:
不错不错,联想旭日150的3205是容易脱焊的

网友:
一般由于散热不良导致的问题是关机,不会重起,

网友(2008-05-25):
我遇到过,就是3205的问题.不过我比较幸运了,一次搞定

网友(2008-06-27):
多半是3205 虚焊造成的,加焊就行啦

网友:
150的通病,多加注意吧

网友:
150出现的问题稀奇八怪的,不过加焊或者更换ADP3205一般能解决的哦~~~~

网友:
ADP3205  到底长什么样子啊?明天去拆台150来看看!刚好有一个和这个故障一样的机器

网友(2008-08-11):
加焊ADP3205j芯片,如果不行就考虑跟换南桥,150的机子就是这两个问题

网友:
但是听说这个机器南桥也容易挂哦!前几天我修一个150也是加焊3205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