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技 KV8 PRO通电尚未触发主板上的诊断数字灯就常亮

楼主(2007-12-31):
升技 KV8 PRO故障板,通电尚未触发主板上的诊断数字灯就常亮这是否正常?我手上没有这种好板所以不晓得。另外我理不清楚这块板的内存供电方式,有没有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
是接上电源后只有诊断灯亮还是自动上电风扇也一样转?

网友:
清CMOS设置后,如果还这样,就属不正常。

网友:
没有自动上电,触发前ATX除了待机电压没有其它电压输出。

网友:
那你所说的数字灯常亮是个什么概念?

网友:
主板BIOS下方的那个灯,就象诊断卡上面跑码的那个呀

网友:
紫色线的供电部分和+3.3V +5V 短路了。用白话说,就是供电“串”了。

把W83304D摘除后试下。如果不亮了,就是它损坏。

网友:
除了南桥,所有和待机电压相关的元件都拆了还是串电,看来是南桥的原因了.

网友(2008-12-08):
90 没跑码
这个板就是不触发也会在板载DEBUG上显示代码的~~

网友(2009-11-17):
这个板就是待机情况下主板上的诊断数字灯就常亮。今天修了一个。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刷bios,应该这样

网友(2009-12-20):
刷bios,应该能好啊,不行就按不跑码修吧,楼主说了半天俺也没理解什么意思。可能是我太笨了,呵呵,莫怪。

网友:
这种升技主板诊断卡数字灯亮属于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