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什么将可调电源用在戴尔的机子上。

楼主(2007-12-31):
DELL 一种圆口的中间有个针,所以一般的可调电源直接接正负没有用。因为还少中间那个针的电源(或信号)。

网友A:
需要在电源插座的针和地之间,焊一个DALLAS 2501的3脚的IC,其实是用了2个脚,另一个脚不接,该器件的作用的电源识别,要是主板没检测到这个信号,就认为是采用了非DELL的电源,会引起不开机或者不充电等假故障

网友:
原来如此

网友:
学习中,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在电源插座的针和地之间,焊一个DALLAS 2501的3脚的IC,其实是用了2个脚,另一个脚不接,该器件的作用的电源识别,要是主板没检测到这个信号,就认为是采用了非DELL的电源,会引起不开机或者不充电等假故障

谢谢了,我拆了一个DELL的电源也发现了,不过这个类似三极管的DELLAS 2501不知没有卖。

网友:
没有中间这根针应该只是不能充电,开机应该没问题的吧。

网友B:
开机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不能充电。用可调电源修机子的都是没有中间那根线。

网友:
同意楼上,用可调电源接好线中间那个不要管,一样可以修机器用的就是不能充电而已,需要修充电的话就就换原装的电源就可以了,那种3跟针的三角电源也一样可以用的,一般接法  就是不能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不能充电。用可调电源修机子的都是没有中间那根线。

事实胜于雄辩,我试了DELL 5150 用可调电源开不了机,(待机0.05A 按开机键跳到0.06后回到0。05A),用DELL适配器开机OK,后拆了DELL电源焊去中间的那针的线,后试机,也是不能开机。

网友:
DELL的1100,1150,5150,都是这样,开不了机,D600等,不充电,如果不相信,各位可以去试,或许是我见识太少

网友:
Dell不清楚,HP有些机器,如果只接正负两根不开机,把中间一根也接19V就可以了。

网友:
中间那根针接错了会烧I/O的,5150就是需要原装电源的吧 他跟HP圆口的电源很象,你还要看你可挑电源的最大电流,有的开机需要6.5A电流的机器用一般是数字电源点不起来的

网友:
有些是不会烧IO的。。。。。。。。。。。。。。。

网友:
DELL的1100,1150,5150, 是无法开机,一定要原装电源的

网友:
不知道中间的信号能否模拟,d600 这些接19v定会烧io的

网友:
我对DELL 机没什么好感,DELL自己搞个的电源还要加3脚的单片机,是想防盗版什么的,还有有些DELL型号COM口与电源口太近,插到COM口就烧I/O,这反而给用户埋下隐患。没好感是因为我修10台机就有7台被动过,特别是CPU附近。

网友:
好东西

非常感谢楼主给出的结论
谢谢
我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书本,学不到的东西
真的很感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