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立笔记本硬盘故障

楼主(2008-01-01):
日立 HTS548040M9AT00  2.5寸笔记本硬盘,5400RPM,40G,用MHDD扫描发现全盘坏道,用PQ有时候可以完成格式化,有时候不行,此硬盘客户是装在移动硬盘盒里,之前是一直接在机器上的,关了机后也未拔出硬盘,主机电源线也无拔出,可以说硬盘长时间都通着电,来自USB口的,主机里的5VSB

网友:
加密盘吗?听起有点象啊。
用MHDD清0试试啊

网友:
不是加密盘,用MHDD无效,上午拿去电脑城,得到的回复就是,没得修,哎~~~~
平时都一直放着没怎么移动过的,出现全盘坏道还真是怪,我现在用的笔记本,也是日立硬盘,06年十月买的,到现在都是24小时不关机的,也没出现什么异常

网友:
PC3000  重建译码表。日立盘3000支持的啊

网友:
我也有一块,日立60G的,前10%全是红块然后10%好,然后又是10%全红这样交替,还是第一次见这种故障

网友:
你这个盘两种可能性,一是有一个磁头坏了,二是模块有问题

网友(2009-01-14):
不大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