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为何一上内存就自动关机?

楼主(2008-01-01):
我手上有一快华硕KT266的板,可以过CPU,不上内存就不会自动关机,但一上内存后,测试卡没跑到26就自动关机了,换了内存的供电管,刷bios,故障依旧,请老师指点指点,,.我也看了论坛里的一些资料,但还是没搞定,

网友:
可以认为是内存不过!
有的板POST不能完成就会自动复位或关机!

网友:
到新手区去看看吧
看关于不过内存的帖子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或内存供电问题

网友:
有短路的地方,电路保护。多查查供电

网友:
我也遇到过,到现在也还不知怎么搞

网友:
是插什么内存都一样啊?如果是的话就查查内存的电路!

网友:
坛里有一个帖子,你看一下去,也这样的现象,是CPU风扇转速不够,而保护关的机。换了风扇电源插口就好了。

网友:
你的内存条是好的吗,内存条坏也会引起的..

网友:
重点查内存供电,以及内存本身有无问题,内存槽有无短路。

网友:
内存可能有问题
NQ附近的晶振性能不良也会出现此种情况
我就碰到过

网友:
应该是主板 短路吧 量内存的AD线

网友(2008-04-21):
技嘉GA81E2004

技嘉GA81E2004一上内存开机不到10秒就自动关机。请问该怎么处理故障

网友:
I/O可能有问题..换个试试...以前遇到过.

网友:
看内存供电正不正常(偏低),还有就是VCORE的波形或是供电不正常.

网友:
模糊维修法:拆啊,换啊....  内存供电全换了看下

网友:
内存电电压正常吗?如果正常就是北桥NG.

网友:
楼的现象是不是跑到07就断了呢

楼的现象是不是跑到07就断了呢,这样的话可以考虑换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