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主板开机键不管用

楼主(2008-01-01):
一片华擎NF2 主板 WINDOWS下可以关机 一插电源就开机 但POW SW 开关无效 POW SW针上有5V 电压 请指教
Windows

网友:
先清一下COMS,不行的话多半是桥有问题了,换I/O试试吧。

网友:
查开机电路,看开机控制场管有无短路。一般就是和PS-ON(14脚)相连的场管。
[
]

网友:
IO上什么型号的

网友:
查开关机电路,跑跑线路看看开机电路在那。就是那里坏了!

网友:
CMOS跳帽有没有跳错???电池电量够了未?????

网友:
一般说来, POW SW针上有5V 电压WINDOWS下可以关机 ,主板应该是正常的。但一插电源就开机,POW SW 开关无效,检查CMOS设置,或者升级BIOS,也可能是开关键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