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课堂:利用板上和元件标示识别元件

楼主(2008-01-01):
识别主板和其他板卡上的元件要充分利用板卡上的标示和元件上的标示,才能比较全面地了解这些元件是什么和起什么作用。附上图片一张,请说说从上到下这6个元件是什么,起什么作用。

网友:
不知道是否对吗

1.是排阻
2.是电感
3.是保险
4.电阻
5.是电阻
6.是排阻
不知道对不对啊

网友:
张老 我回答了?
RN=排阻
L=这里是个贴片的电感
FB=应该是个保险 不过看样子这里也用了个贴片电感!
R=贴片电阻
RN=依旧是个排阻

貌似这一排的东西阻值都是0
USB或PS2后面的保护电路?

网友:
1 6RN 应该是0欧姆的排阻他起保险作用
2L是电感
3FB应该是保险
4是39欧姆的电阻
5是390000000欧姆的电阻

网友:
电阻都是0欧的,板上的标志英文部分表示是何种元件,数字部分是元件编号。元件的数值要从元件上的标志来认的。

网友:
主板上电子元件的标注方法在论坛上有介绍,感谢张老师为我们提供的这些实例让我们新手温故而知新,   继续学习。。。

网友:
1.是排阻 0ohm
2.是电感
3.是用電感作保险用途
4.电阻 0ohm
5.是电阻 0ohm
6.是排阻 0ohm

网友:
1.是排阻 2.是电感
3.是用電感作保险用途
4.电阻
5.是电阻
6.是排阻
那2和3是一样的东西了啊

网友A:
2、3看上去好像没什么驱别哦(外观)

网友:
引用 网友A:
2、3看上去好像没什么驱别哦(外观)

完全可能都是电感,只是用途不同而已。

网友:
圖文並茂謝謝大大無私的分享這麼重要的經驗,小弟我要多學學了.感恩阿

网友:
温故知新,大有收益呀。奋斗努力学习中!!!!张老真是用心良苦呀。

网友:
谢谢老师,又学到了新知识。。上面大家回答的对不?

网友:
真是小的东西,学了不少,我真的还不知道呢

网友:
1. 6RN 应该是0欧姆的排阻他起保险作用
2.是电感
3.不太清楚
4.电阻
5.是电阻
6.是排阻
请大家指点

网友:
感谢前辈

1排阻
2电感
3保险
4电阻
5电阻
6排阻

网友:
1:是排阻
2:是电感
3:是FB 不懂标示什么意思? 我在百度搜的!
  1 磁珠。连接两个地,2、磁珠的作用,即抑制电磁辐射干扰(高频进去后就发热掉了)
  应该也是起保险作用的吧!
4:电阻
5:电阻
6:排阻
请问是不是什么保护电路?或者什么?不懂!

网友:
1排阻  000  是不是起保险作用
2电感
3保险
4电阻
5电阻
6排阻  000  是不是起保险作用

网友:
1和6是是0欧姆的排阻是起保险作用
2是电感
3是0欧姆的保险电感是不是?
4和5都是0欧姆的电阻 也起保险作用吧?

网友:
原来有标志啊,我还以为只看元件呢,又学习了

网友:
1.是排阻
2.是电感
3.是保险
4.电阻
5.是电阻
6.是排阻

网友:
电子电路中图中[ R] 表示的电阻,[ L]  表示电感,[ FB] 表示保险丝或保险电阻,[ RN] 表示电阻排或叫排阻,后面数字如101.6.40.390.397.103表示该元件的序列号或元件编号,方便在电路图中或电路版上找到该元件;

网友:
好好学习

1.是排阻 0ohm
2.是电感
3.是用電感作保险用途
4.电阻 0ohm
5.是电阻 0ohm
6.是排阻 0ohm

沐风听雨 -5

网友(2008-02-17):
FB40这个也是个电感啊,可能是大小的关系吧

网友(2008-03-21):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uid=40587#pid254373

看这帖子
     RN就是代表排阻  R代表电阻  L代表电感 FB代表保险      是吗??????

网友:
1排阻,2电感,3保险,4电阻,5电阻,6排阻
2以外都起保护作用,2也应起保护作用

网友:
1和6是排阻
4和5是电阻

2是电感、3不认识(看大家说是保险,FB是元件代码吧?以后我记住啦)

想问张老师2和3图片没有数字标示……如何知道是多大的数值呢?

网友(2008-04-20):
1.是排阻 2.是电感
3.是用電感作保险用途
4.电阻
5.是电阻
6.是排阻

网友B:
张老师,从这个答案上看,4和5都有电阻值,为什么在元件上会都是0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张老师,从这个答案上看,4和5都有电阻值,为什么在元件上会都是0呢?

板上是标号,不是阻值。

网友(2008-07-01):
1,6是排阻
2电感
3保险电感
4,5是电阻

网友:
1。排阻
2。电感
3。保险
4。电阻
5。电阻
6。排阻

网友(2008-08-07):
电阻都是0欧的,板上的标志英文部分表示是何种元件,数字部分是元件编号。元件的数值要从元件上的标志来认的。

受用!!

网友:
1是0欧姆排阻
2是电感
3是保险,但元件外观和2是一样
4和5都是0欧姆电阻
6是0欧姆排阻
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