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主板的奇怪故障

楼主(2008-01-01):
今天在维修一块主板时,发现cpu风扇转动、cpu、内存、显卡完好,装上主板诊断卡,跑出代码是"7f7f“不知该代码代表主板那个部分出现了故障,望得到各位大虾的帮助,在此谢谢了

网友:
开始就7F,表示CPU都没工作,一般的代码是FFFF

网友:
老大怎么不换个U试下,替换法解决看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有意思!
顶一个!有没有人会,我也想知道!

十万个V什么 -2 骗分帖

网友:
不认CPU,查CPU工作的三大条件,看是不是正常!

网友:
我感觉应该是没过显卡,如果一开始就走7f你刷下BIOS试试,应该差不多了,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
有的主板就是跑F7是正常的啊,
刚开始跑F7是不是不跑U这个我就不知了

网友:
正常走到7F就正常了啊,需要设置下CMOS就可以上了

网友:
如果刚开始显7f的话  先看复位了吗  在量(cpu 内存 显卡)的 电压  不要忘了看看跳线对吗

网友:
CPU 没有工作  有的诊断卡是  这样显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