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花屏换显卡

楼主(2008-01-01):
客户拿来时候就象图片显示那样,外接和屏都是花的,按大小写转换正常,可以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拆机检查,无腐蚀和明显的烧坏,显卡是ATI9700带显存的,根据故障判断应该是显卡脱焊或损坏!
  第一次做的时候,没新显卡,把原来的显卡拆下来,从新植株,做上去,点亮以后进系统检测,2小时后出现花斑,明显是显卡性能不良了,只好从新取下来等芯片。第2天好芯片过来后做上去,OK。进系统检测一天都没再出现花屏,哈哈  好了500大洋到手!

这个显卡做的时候有个地方要很注意,就是显存很容易暴锡,做的时候最好用锡箔纸盖一下,还要把握温度,第一次我用210做都没好,后来用225加热才亮的。还有室温也有影响,好象夏天比冬天做BGA需要的温度要底,再就是运气成分了,呵呵!新年第一天,祝大家2008财源滚滚

网友:
谢谢,呵呵,也祝你财源滚滚,新年第一天就交大运

网友:
祝大家都新年发财!

网友:
LZ似乎是BGA高手啊

网友:
请问:210,220是什么东西? 楼主能回答一下吗?

网友:
哪个210和220是表示温度的啊,做BGA焊接时的温度啊

网友:
谢谢楼上帮我回答,说习惯了 忘记写清楚了,210就是说的210度,是说用BGA焊接是的温度

网友:
显存很容易暴锡是个什么意思啊
请解释一下

网友:
500大洋啊羡慕啊undefined undefined 钱啊真是个好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暴锡就是说做显卡时,显存受高温的时候塌下去把它本身下面的锡珠压扁了冒出来了,不知道我这么说你是否明白。呵呵

网友:
楼主桌子上铺的橡胶布真不错(我一直管哪个叫橡胶布,比较偏硬,但是忘记术语叫什么了,打算再买一块,跟商家说都不知道) :L   不知道楼主知道么

网友:
楼主那个挂在墙上的显示器的下面那台东西是什么啊,那么酷,我想暴锡和你用的助焊剂有关吧

网友:
向楼主学习。。。。。。
继续深思中 努力练习BGA。。。

(怎么BGA时就那么紧张呢?晕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