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特尔原装板D845PESV故障!

楼主(2008-01-01):
求助!英特尔原装板D845PESV故障!
诊断卡跑D3 D4 D5 E9或EA
量各供电正常为?哪位遇到过这种情况?重点查什么地方?
求助

网友:
刷BIOS,看看了!
:lol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焊一下CPU座看看行不行,DIP座子才可以哦
!

网友:
先刷BIOS,在烘下北桥试下,看看行不行

网友:
BIOS坏可能性大。还有注意下BIOS旁的一个跳线的位置

网友:
CPU座.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不行的话刷一下BIOS吧
INETL原装板跑E8.E9刷BIOS解决问题目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