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U-401 MIDI设备故障导致无法进XP(已解决)

楼主(2008-01-01):
接修一块双硕865PE小板,故障现象是无法进系统。仔细查看后,只要把MPU-401 MIDI设备禁用,就能进系统。同时,主板上的9针串口和25针并口都带惊叹号,提示无法分配资源。其它设备都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故障?
[
]
主板

网友:
已解决,更换GD75232后一切正常.祝大家新年快乐!

网友:
这种IO端口的故障,查IO及其相关的,一般都可以解决

网友:
如果是我直接拆掉75232及外围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