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17液晶更换通用高压板的问题?

楼主(2008-01-01):
明基17液晶显示器质量实在太差, 第一次是1200AP40坏了, 换了之后用了半个月又坏了C5707和高压电容, 换了后没用一个月估计高压线圈也坏了, 现在想改通用高压板, 但有一个问题, 明基高压电路供电是18V ,通用板是12V , 而 L7812只有1.5A的电流, 请问各位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的?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是论坛朋友发的图片,多个7812的并联方法。。

网友:
谢谢北辰星电子! 能不能告诉D2、C1的RL的参数

网友:
直接用电源高压一体板代换就OK~~~~~~~~~~~~~~~

网友:
其实直接用7812也可以点亮,不过要注意散热。

网友:
我也遇到着问
把7812固定到屏蔽壳 用屏蔽壳当散热器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