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数字不显示,因该从什么地方查起啊

楼主(2008-01-01):
诊断卡数字不显示,因该从什么地方查起啊
不显示

网友:
如果电源已经开始供电了诊断卡不显示,有可能是与PCI接触不好,或诊断卡本身问题,假如都没问题,那么主板没运行(没检测CPU)也会有这种情况,换换CPU,或检查下CPU供电,BIOS坏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
请问楼主的是什么诊断卡?很多垃圾DEBUG卡就是这样子的,插在正常的板上面也不显或FF

网友:
先排除电源 换个诊断卡 各部位电压 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