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D1请教高手帮忙!

楼主(2008-01-01):
开机有显示,复位开关机也正常,键盘灯也亮但键盘没反应。屏幕显示CMOS错误.CPU时钟有问题.系统中断的一排英文,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也进不了系统!BIOS我也刷了,不知道怎么维修了。请教高手帮忙!谢谢!
进不了系统

网友:
绝对是BIOS设置错误,恢复默认试一下,不行把所有监控关掉

网友:
我也想,但问题就是按键盘没反应进不了BIOS 设置啊,我清了CMOS也不行。还请论坛高手赐教!

网友:
能把那串英文发上来,可以提高大家的分析准确度

网友: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洗一洗,加焊一下,个人意见,以前有过一片AS的板是这样弄好的,不过1个月后又回来了,再怎么弄都弄不好了

网友:
应该只是键盘不能用的问题,查PS/2座,排容等

网友:
为了更好的分析,我把那排英文发上来请大家好好分析一下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发相片,发个相片文件不好意思!

网友:
你换32.768的晶振试一试?不行的话就换14.318那个.是时钟偏移了 我以前就这样修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再不行的话 就恢复出厂设置看看 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

网友:
就是这样显示的,键盘灯亮。开机有bios版本显示,但马上就变成这个画面了。键盘没反应,也进不了BIOS 设置。

网友:
先换 键盘 内存 试试 这种应该是bios的事吧 多数啊几个版本

网友:
你先查一下键盘 的电路啊
!

网友:
楼上哥们,这是ASUS的通病,不是时钟问题!
LZ看帖: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highlight=ASUS

网友:
华硕经常出现这种类型的怪事情的~~我也有时会碰到这种现象

网友:
CHASSIS跳线的问题,在板上找吧,一般跳对了就OK了

网友:
你先查一下键盘 的电路啊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我是根据#13版主的方法将问题解决的,谢谢了!那个Chassis控制电路是有南桥和一个场效应管组成,我把那个管拆了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谢谢支持本帖的各位大师,谢谢这个论坛。

网友:
請先將主機板最底下的chassia 跳冒接上然後再開機,開機之後還會再出現一次錯誤訊息,然後將reset觸發重新開機就故障排除了!前幾天也是一片P4P800 SE也是這樣解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