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芯片及PWM芯片怎样测量它的好坏

楼主(2008-01-01):
昨天我坏了两块主板。跑到电子城去维修。一块换了一个I/O芯片另一块板只换了一个CPU附近的PWM芯片。当时我只是怀疑它们有可以坏了。因为主板不通电。但不知道如何确诊。发了我60块还有半天的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看来I/O用替换法最好。测量针脚太多。是有点麻烦。

网友:
有没有最简便的方法啊?谁知道啊?告诉我啊!

网友:
要说简单那么用替换法最简单,如何要对症下药那只有跑线路了。

网友:
替换法说起来简单,可你替换后必须要判断你换的正确---没有虚焊什么的。替换前最好把芯片周围的元件用阻焊胶带保护好,要不会吹的你找不到元件,那就麻烦大了。

网友:
是啊,代换法是说起来简单,做起来不易。有没有标志性的测试点,比如电容、电感之类的,更容易上手啊?

网友:
说简单那么用替换法最简单,如何要对症下药那只有跑线路了。

网友:
我也想问有没有好办法,大家不能说点儿有用的吗?难道一块谁主板坏了,人家有质保,想让你确定一下是哪个部件坏了,我们也用替换的方法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有骗分的嫌疑。有质保的板还需要谁去确定哪个元件有问题?(除了保修商)建议你去看版规!!

网友:
如果是参与触发的IO可以通过跑线路 看按下开机键后 相关引脚的 电压是否有正常跳变简单判断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了。我昨天买了一个850热风枪。谢谢你的提醒。幸好你说的胶带一位朋友从他们厂里给我弄了一点。

网友(2008-03-02):
我焊功差,替换法咋整罗 ,有可能旧的问题没解决,短路或虚焊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我坏了两块主板。跑到电子城去维修。一块换了一个I/O芯片另一块板只换了一个CPU附近的PWM芯片。当时我只是怀疑它们有可以坏了。因为主板不通电。但不知道如何确诊。发了我60块还有半天的时间。

人家用了半天时间   你才发了60块  不贵  楼主赚了

网友(2008-10-15):
受教了,我是初学者,学习中 !

网友(2014-05-27):
学习呀,换过后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