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立显示器图象暗

楼主(2008-01-01):
日立CM2111MJ显示器图象暗 亮度 对比调到最大 基本看不到图象.测G1 -79V G2调到最高210V 灯丝6.3 该查那部分啊? 是不是数据问题呢?这机器怎么进工厂模式? 找了半天也找不到这机器的工厂模式进入方法和 ROM数据 存储器用的是24LC21

网友:
主要看看G2的电容有没有漏电的情况,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

网友:
还有个问题 本来这机灯丝不亮 查此机尾板电路 T1 5脚 T2 6脚 5脚本是灯丝电压脚 但像管5 6脚却开路   改接6 8脚灯丝亮 不知道这像管本来是这样还是怎么的?  找不到图纸 看来看去糊涂了

网友:
看G1的电压比较低了,,是在亮度多大的情况下测的呢?、
如果是暗,要看看是不是对比度不够还是亮度不够。
G2电压200V对大多数显示器来说算是正常的,,,但是也有些显示器G2电压要高很多,所以也没有个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