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板子问题

楼主(2008-01-01):
845的板子,通电就断电,应该从哪几个方面着手?

网友:
换电源,查各供电是否有短路

网友:
先打ATX阻值,特别注意4PIN 12V接口
肯定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换过电源也一样,你们是说主板上电源短路吗?

网友:
看一下bios跳线  打一下阻值  看看是不是cpu供电有短路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