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1):
一片技嘉845GL的主板,内存第92针没有3.3V,其它都正常.
跑线到I/O前一个小电阻后,,,就变了,,,,(前面是3,3V,到后面就变成的了0.75V,换过电阻还是一样......
什么问题
主板
技嘉

网友:
继续跑下去,可能是后面拉低啦......

网友:
你再往下跑看看到哪了 ?很可能是后面的元件拉低了,后面的元件短路了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管有没有电压输出,如没 换内存供电管试一下

网友:
谢谢个位的热情帮助,问题已经解决,那一个3.3V是系统时钟总线,通过跑线是I/O那里的出现了问题,
换一个,问题解决了,,,,

网友:
个人认为楼主走了一些弯路
发现SM总线电压不正常应该断电测量阻值
一般这个时候阻值会不正常,然后拆掉I/O看看阻值有没有变换,然后拆掉CLKGEN再看
电压正常的前提阻值一定是正常的~
希望可以给大家一下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