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下mats测试mx400的结果

楼主(2008-01-01):
Maximum error count reached
NVCLK=120.0 MCLK=120.0
LANE       FRONT ERRORS   BACK ERRORS
--------   -------------- --------------
FBD[31:0]           10058             0
FBD[63:32]           5504             0
FBD[95:64]           6270             0
FBD[127:96]          5317             0

Total error count: 27149

Front-Side Failing bits: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Back-Side Failing bits:
None
显存的排列是
U1   U2   U3   U4
                            U5

                            U6

                            U7

                            U8
花屏的容量是64m

网友:
只有一块显存坏...................

网友:
请问,,,,,                   那个坏了?

网友:
我看像GPU的问题。加焊一下吧。。。。。。。。。。。。。。

网友(2008-04-19):
看不明白
谢谢分享

网友(2008-07-07):
这样的卡坏了好多显存.......一看就最少坏了4粒显存....看是这样不一定....你先拿出几块芯片出来测试一下.....是不是坏了....如果好的....主芯片坏了......

网友:
是GPU的问题,
先加焊一下。不行的话就仍掉了``

网友:
我的显卡也出问题了,现在看来也要丢了

网友:
全报错.沙发.厉害.先去掉U1-U4其中的一个试试.
1.供电问题
2.电容
3.虚焊
4.GPU挂
5.显存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有一颗显存短路了也会报全错的.原理嘛.那就不用我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