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进后的BGA焊接台

楼主(2008-01-01):
埋头苦干数个月,终于把机械部分改完了.在使用过程中发现了一些缺点,正在改进中.

网友:
[localimg=400,300]1[/localimg]
这套系统做完以后,在测试过程中发现.一定要在预热台中间位置增加一个风嘴,遇到显存封胶的显卡焊接成功率就很高了了(主要是靠预热台的风嘴焊接)
普通BGA芯片还是靠上风嘴焊接.V型卡槽上的延长臂做太短了,有些不规则笔记本主板不好夹.这个焊接台,上风嘴风路是用普通热风枪的风扇,发热型是用白光大口风枪内的发热芯,传感器是用K度热电偶,风嘴固定是靠磁铁方便更换风嘴.下加热是普通红外加热板,245*65  400W的用了5片.(因为第2个风嘴要装在中间,到时候在预热台中间抽掉一片发热板,用120*60的两片,在这两片中间加一个60*60的风嘴.由于现在要多一路加热头,电路和软件上正在改进,机械部分也在改进.等完全做完了以后再发资料

网友:
正点啊...

楼主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制作步骤和所需要的材料啊

网友:
你的模仿能力够强的,说说,改了这些又花了多少银两了。

网友:
机械部分我是根据照片做的,主要是没有尺寸,一边做一边改花了不少时间.不过现在机械部分除了外观方面,其它的都完成了.机械部分主要是用一些不锈钢和铁.现在这台焊接一般BGA芯片都还不错.显存封胶的BGA封装的显卡要等第二个风嘴做好,电路和控制软件要修改完后才行焊接.机械部分买材料(包括浪费的和做坏的)不到700块,不过反复车.铣,钻,刨这些工钱花了2000多.两个白光发热芯600多,软件和电路的成本不算,这几个月做坏的和浪费配件的已经超过1W了...图片上的电脑机箱的位置到时候是有个控制箱(线路板还没做好,所以控制箱还没安上),用串口和计算机连接.机箱上的温控器,只是调试的时候用的.等全部完工后就不用了,因为调整好以后全部参数都在计算机上显示的.

网友:
还有个问题。要是厂家看到了,可能会涉及侵权的问题就不好了,

网友:
这台只是我自己做的要用的.电路和控制软件我是用自主的,外形和机械部分本身我就觉得这台还不够好,本来还要再改进的.要形状不一样那还不简单?!(弱弱的问一下,市面上卖的满天飞的外观和品牌机一样的黑手机,诺基亚,摩托罗拉,索爱他们怎么不去起诉啊....)

网友:
你终于改进出来了....看起来不错啊..

网友A:
说说我的看法。总体上讲楼主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在出发点就搞成了大而全。如果楼主只是自己用,那你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不如买个现成的,4000元你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如果楼主想作为产品去卖,那我想你没有真正做过市场调查,以你现在的成本而言怕是无法为市场所接受。
不要看ERSA的东西卖多少钱,只要看市场上与你同档次的产品多少钱就行了。

网友:
花了一万,哎,本来想你做出来会便宜点就买个,现在看来是没指望了.

网友B:
DIY的乐趣不言自表,控制软件做得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说我的看法。总体上讲楼主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在出发点就搞成了大而全。如果楼主只是自己用,那你付出的代价太大了,不如买个现成的,4000元你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如果楼主想作为产品去卖,那我想你没有真正做 ...

呵呵~~我做这个焊接台有几个原因,1 个人爱好,20年前我就喜欢做电子制作  2 曾经帮客户做坏主板,背人骂 "你做的什么垃圾"后面赔了主板,就想再好的东西也是人做出来的,我想我能做好这个东西,和钱没有关系,只是为了一口气.曾经买过3,4千的焊接台,修笔记本还真的不能用,就浪费了. 3 我想看看做好以后扣除浪费的部分,到底一台要多少钱.如果有人要的话多少价格才能接受.还记得15年前在有线电视台里工作的时候,一台场强仪坏了(模拟指针式的)修一下要1000多,当时我的基本工资才67块,台长说"你要是能修好我给你加2个月的工资"后面我就花100多块把里面的电路重新做了一块.一个成本就在400元左右的东西要卖4000多.同样的道理,一个专业的焊接台如果价格在4W左右,那成本近万元左右肯定下的来.再一个我花了这么多时间精力还有金钱,主要为了自己修笔记本方便.这台我让我徒弟使用的时候还是有缺点的,我还会改进.要想简单,高手有用两把热风枪做BGA的,而且成功率还很高.我做这个最终目的是要让大多数人换笔记本BGA芯片向换三极管一样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成本没这么多,主要是学费……有了经验,下次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IY的乐趣不言自表,控制软件做得挺好的.

软件是叫我朋友帮忙做的.DIY的确是其乐无穷啊.有的时候做一个东西的时候实验的费用已经超过一个成品的费用,但是其中的乐趣是没有动手的人无法理解的

网友:
如果楼主是个以DIY为乐趣的人,那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建议试验的时候不要用贵的来试验,

网友:
牛啊
做第二个的时候就不会浪费了,楼主多做几个,我买一个,你也好收回一点成本

网友:
要是好东西,给大家多推荐一下

网友:
希望LZ能造一个平民焊台,并早日推向市场!!!!

网友:
DIY这个好贵啊,看来只能等有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