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分区保存不了和硬盘不能分区怎么修

楼主(2008-01-01):
请大建指教下 :(

网友:
用MHDD擦一遍看看,不行清SMART,再不行换板,还不行有可能是写磁头坏了或前置放大器坏了

网友:
:( :( :( :(

火速挪移 -20

网友:
对,先用MHDD的擦除功能一般都能搞定了。

网友(2008-08-30):
WD120G分区不能保存

WD120G分区不能保存,MHDD扫面没有坏的,那是个什么情况啊

网友:
MHDD那个版本的好用?

网友:
用PCI3000修复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