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换高压包后行幅宽

楼主(2008-01-01):
联想LXH-GL769F3显示器,换高压包后图象正常,但行幅调至最小也宽,其它调节量均正常,查枕形校正及s校正均正常,难道是高压包参数不正常?若是怎样处理?

网友:
应该不会,,,,检查一下下阻尼管,,有时候包坏了下阻尼管也击穿的。

网友:
应该不会。。。。。检查一下捏成电容。。。。。有时候包坏了捏成电容电容也击穿的。

网友:
高压包质量有问题也难说。不过行幅控制电路出问题的机会大一些。

网友:
捏成电容?这个名称第一次听说,真不知哪个是。换行包后行宽有些是由于行包质量差引起,维修电视机就经常遇到,如果相差不大,可适当减少逆程电容容量来修正,如果相差过大可在行偏转串一电感线圈,增加和减少圈数来修正行幅,这两种方法都不会影响行线性

网友:
是高压包与显象管不够匹配所造成的,适当减小逆程电容至恢复正常的行幅就行了.(一次减小几百皮法,不可一次减少太多,否则会烧显象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会烧显像管那么严重,逆程电容过小阳极高压是会升得很高,但现在又是干燥天气,高压打火也没那么强烈~
适当减小能调节行幅小就好了,逆程电容或S校正电容并或减太大都会造成线性差的,
最明显的表现是屏幕左边会有竖直压缩的亮线或者干扰线~

网友:
行副控制管看看
122的
看这地方的电压是多少
一般正常是的25V左右 如果这电压低了  行副就宽哦

网友:
进工厂模式调一下,我一前遇到过这种情况,这一款应该用的是AOC

网友:
支持楼上,这种情况进入工厂模式可以调好的,偶以前也遇到过类是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