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网络克隆的小工具 无光驱本本做系统的好东东

楼主(2008-01-01):
http://soft.mumayi.net/downinfo/5782.html
l克隆装机无非是两步:1是分区,然后是2进行克隆系统 。所以这个小工具已经足够了。
使用方法:
1、在服务器上配置好DHCP,或者双击注册文件(wqlyy.reg)时行自动配置;
2、在要进行克隆的客户机上,设置好网络优先启动计算机。启动成功后就可以看到以上菜单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有看到网页说的内容,不过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

网友:
楼主网页打不开,检查一下撒~

网友:
楼主网页打不开,检查一下撒,是的啊,能不能打开啊

网友:
打开了,呵呵  少打一个字母的危害啊

网友:
少粘一个字,还是红叶细心

网友:
哈哈可以打开了。 我已经下载了。谢谢了!!

网友:
已经下载了。谢谢了!!以前自己拿企业版的ghost做的启动镜像启动的,不同网卡不同镜像,不知道这个是不是万用的

网友:
谢谢,装这种本本的时候多的似呢,有时间遇到了试一下,看一下效果,呵,现在我们都是用GHOST

网友:
下下来了
有空试一试

网友:
有些机机要在本地分区才能启动!!    !!

网友:
呵呵~~
谢谢啊
LZ辛苦了。。。我找了好久呢

网友:
有时间一定试一试,谢谢分享。

网友:
下一个试试谢谢楼主

网友:
用GHOST也可以分区的。我已经试验过了,

网友:
以后要细心一点啊,呵呵,还好找到了,支持中,呵呵

网友:
我已经下载了。谢谢了

网友:
已经下载。不是很清楚怎么用 。那位能说的详细一电 。

网友:
不对吧,这样就可以得到经验值呀!

谁有这方面的问题呀,我给他发原文件和使用方法,全程指导!

网友(2008-02-17):
恩,这个东西用起来方便。

网友:
对于没有光驱的笔记本装系统,我还一种办法,就是买个笔记本硬盘转IDE的接口的那种卡,把故障机的硬盘,取下用那个卡接到台式机的IDE接口,用台式机装系统,等GHOST文件复制完了就取下,上回原来的笔记本安装就OK了。

网友:
我把这个卡图片传给你们,完了不知道从那里上传???

网友(2008-09-05):
我已经下载了。谢谢了!@真的好用.........

网友:
下载了,可以用了,这里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