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问题,主板坏还是硬盘坏

楼主(2008-01-01):
本人一块asus p4xp-x(845D芯片组)maxtor 40G硬盘,有三年余寿命了,一日启动突然提示primary master drive fails 按F1续续后,在那个方格中找不到硬盘,但进BIOS中可找到硬盘,而且一切正常,用mhdd 效率源等软件都可检测到硬盘,扫描也正常,没坏道,把硬盘挂到别的机器上也正常,而且还可以装系统后,可进系统,可以说硬盘一切完美,但怪的是不管任何10G,20G,30,40G,80G硬盘挂在这个华硕板上后也正常(除了那个40G),装系统也正常,数据线,电池都换过N条都不行,大家帮我看看到底是主板还是硬盘问题,帮忙给个看法

网友:
硬盘跳线有没跳错?

网友:
把主板的病毒保护关闭,一般都能解决此问题

网友:
把光驱的跳线设为主盘就可以了

网友:
重新跳一下硬盘和光驱的主从盘跳线.

网友:
可能是接口问提...............

网友:
4PIN的电源线也会引起这种现像的。5V或12V插电压损失太多,造成硬盘工作不正常,这种例子很多。

网友:
以上的做法我都做了,硬盘跳线设过,电源换过,bios也刷过,主板病毒保护也关了,但还是不管用,但这硬盘和主权都是客户的,我不能随便换他的,

网友:
你先进bios把病毒防护关闭然后跳一下硬盘的主从跳线.主从ide互相换一下.再就是电源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就像楼上说的,你可以换一块电源看看能不能好!

网友:
这种我碰到过,同样是40G的硬盘,换新后居然还是不认盘,同样是华硕板子,后来我就清空了COMS,不接盘开机点一下,关机后然后再接硬盘,认了,OK,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硬盘跳线问题.BIOS设置问题.你看看电池的电压是否正确。

网友:
我觉得硬盘的故障比较大一些哟,硬盘感觉不太稳定呀

网友:
请问一下硬盘有没有不兼容的问题??换别的硬盘全正常,就这个硬盘不行。而且这个硬盘在别的地方还是好的。 感觉还是你的硬盘的问题。

网友:
你把光驱线不接,只接硬盘线,应该可以了,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