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光驱的疑问

楼主(2008-01-01):
我的光驱光起不好使 但在进桌面后能读盘 谁知道是什么原因
买一个光驱就能光起

网友:
1。问题不明白;
2。是不是同一张盘?

网友:
是同一张盘 什么都是一样的 就是光驱换了

网友:
是光驱的进出盒不灵活吧?如是,拆了光驱的外壳,在传动机构上加一点点油就行了.如果还不行,把电机皮带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传动机构没问题!!!!!!!!!!!!!!!!!!!!!!!!!!!!!

网友:
换一下ide的接口应该可以解决,主板的小问题。

网友(2008-09-05):
是电路板的主轴驱动芯片有问题......

网友(2009-04-22):
我今天 遇到了一个光驱,通电后自动来回进出,就是不读盘,这是什么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