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液晶显示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8-01-01):
一台明基556S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如下:
通电后黑屏,电源指示灯为绿色闪烁,如果不接显卡,屏上会有规律的闪烁未接信号线的提示,但是不清楚,一闪而过。接上显卡后,闪烁的内容变为明基的LOGO,但无论如何都显示不出主机的信号内容,可以确定主机无问题,显卡无问题,接在双头显卡上验证过。
从现象上看,估计是高压部分出了问题,不知判断是否正确?
该显示器已经过保,送修花费可能还要高过显示器的价值,决定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大不了修坏了拉倒,还请各位大侠前辈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可能我前面故障现象讲得不是很清楚,仔细再描述一下吧:

没有主机信号时的闪烁是指在黑屏的情况下,有规律的闪烁出(大概4-5秒一次)未接信号线的提示,且这种提示一闪面过,也看不清楚,这时候电源指示灯是绿色闪烁的。
接上显卡后,仍然是黑屏,但一下一下闪烁的(也是4-5秒一次)内容变为明基的LOGO,还过还是无论如何都显示不出主机的信号内容。此时电源指示灯和没接信号时是一样的,也是绿色闪烁的,如果想关掉显示器却是不行,无论怎么按电源键都无效。
信号线已经检查过是好的,在别的显示器上正常。

求各位高手给会诊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没有主机信号的情况下能提示无信号切规律的闪烁是正常的,接上主机信号灯颜色变化不.建议检查信号线及主控板信号线接口处的贴片二极管,及送往主控芯片的信号行场通路.外接高压板试机确定故障部位.

谢谢您的热心回复!
可能是我没说清楚,在没有主机信号的情况下有规律的闪烁,不是指电源指示灯闪烁,是指液晶屏闪烁,而且是在黑屏的情况下,闪出来的内容是“未接信号电缆的提示”,这个提示一闪而过,亮度也不高,不仔细看是看不清楚的。
请问这种情况您遇到过吗?应该从什么地方入手?谢谢!

网友:
查供电,确切的说是高压板有问题或灯管已经破碎。因为有LOGO画面出现说明驱动板和屏基本正常,指示灯不闪烁也说明MCU已经正常工作。把检查重点放在高压板上及高压板的供电一路。

网友:
谢谢菲版!
“指示灯不闪烁也说明MCU已经正常工作”这句我不太明白,因为那台显示器指示灯是在不断闪烁的呀,和您说的正好相反

网友:
有LOGO就表明高压板和屏是没问题的,可能是数据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