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南桥挂了{报废}

楼主(2008-01-01):
今天接里块GIGA 845的板子,插上电源[不能触发,但POWER上有待机电压] 就感觉南桥有些温度,{不发烫,只是有一点点温度},我测南桥边上的1117 发现2/3脚短路 ,以为是1117坏掉了  拆下,后  测 1117的焊盘  ,依然短路,打ATX电源的阻值,就是4/6 这2个红5V 对地短路, 而19/20 正常 , 这样是不是南桥挂了呢  ,  我看过新手区的帖子  但和我碰到的情况不太一样  所以请 各位朋友帮一下

网友:
SB挂了。如果有网卡就把网卡拆了。还是这样的话就死刑了

网友:
基本已经南桥坏了,你已经是高手了.我比你还菜`南桥坏我都不知道怎么量!

网友:
高手太多。学习中。。。。。。。。。。。。 :D

网友:
南桥坏了,你管子拆了。还是短路,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南桥挂的可能性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