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楼主(2008-01-01):
一联想LXH-GJ15L217寸液晶,屏不亮能显示,经查是高压板上的两个八脚供电管没有电压输出!
4431/15PG  请问此管可以用什么代换!
谢谢!

网友:
楼主,4431具体是什么管子我也不清楚,据我看,你现在不是要代换这两个MOS,而是要检查高压部分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和高压部分其他易损元件如高压电容、保险、电源电容。。。。。等,
两个MOS你可以对比量一下,基本相同就暂时不去理睬

网友:
查pdf资料.一般可以用3055代,只是一般!!!!!!!!!!!!!!!

网友:
4431可以用FDS9435直接代换。买不到配件可以看看我的配件包:
88元超值LCD配件包,专攻液晶显示器的8脚贴片元件!每包40只,包括203D6、6841S、DAP7A、DAS001、LD7575(以上每种2只)、4953、4606、4914(以上每种10只)等,可以代换200D6、6841D、LD7552、DAP02ALSZ、4403、4410、4435、4411、4511、9435、4600、4606、4501、4542、4601、4604、4532、9930、9933、9962、9960、9971、9973、APM4542、CEM3259、SI4532、SI4539、 SI4544、 SI4558、 SI4562、SDM8401、 SI9928、 SI9939、SI4500、SI4542、FDS8928A、 FDS8958A、FDS4953、AP4953、 NDS9952A、IRF7317、IRF7319、IRF7339…………乱七八糟的前缀后缀就不要管了 仅售88元!!

网友:
是的楼上的朋友说得对,用9435应该可以代换,有很多高压条都是用这个的。

网友:
IC是TL1451吧,自激振荡电路的高压条很好修!这里的MOS管很少坏,击穿了会自动通电。
一般是IC过流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