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们RV2是什么管子

楼主(2008-01-02):
老师们RV2是什么管子,管子是在宽带猫里面的..是在  宽带猫电话线连接口处附近..透明的.上面有色环.用表R X 1K打..显示无穷大..这个管子应该是坏了吧...老师们帮解释一下.谢谢了.

网友:
估计是个二极管!用Rx10K分别测它的正反向阻值,单向导通是正常的。最好拆下来测量,在线测量可能不正确!

网友:
这东西是不是并联在电话线两端的? 应该是个保护元件,正常时是不通的

网友:
对是并联电话线两端的!谢谢你了我知道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