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15的板子上不了1.7V电压的CPU

楼主(2008-01-02):
我有两块566的CPU 一块1.5V电压的 还有一块1.7V电压的 另外还有一块1.7V电压733的CPU
主板是V星的815ET
上1.5V的566正常
上1.7V的566和733都进不了系统
请问有哪种原因呢
先谢谢大家的回复了

网友:
检查主板电容是不是鼓顶了(老化)?按你所说的这个板子,估计电容有好多老化的了,你换电容吧!!!

网友:
一,换CPU供电电容。
二,查BIOS中CPU电压项,看是不是电压过低?这板应能上图拉丁CPU的。

网友:
看看CPU的外频是多少的,要主板支持的外频才行。

网友:
上1.7V的566和733都进不了系统????估计电容有好多老的了!换CPU供电电容!!

网友:
主板的外频是66-133的
主板那里可以跳线的
我跳了线还不行啊
有没有师傅指点指点呢
先谢谢上面的师傅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