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屏主机都死了

楼主(2008-01-02):
我用的是一块GF2 400的显卡
今天开着电脑在听歌
突然就花屏了
那些桌面的图标都是横向重影的
我用鼠标右击刷新了几回桌面
刚开始还是可以正常放歌的
后来就卡死在那
只好重启
谁知道重启的画面还是花屏的
于是用手动了动显卡
开机又正常了
用了一会又重复刚才的情况
请问各位师傅
这是什么原因呢
还有想问下
显卡不行了
主机也会卡死的吗
先谢谢回答拉

网友:
1.拔出清除灰尘,擦金手指,看显卡散热风扇.
2.主芯片和显存的供电.
3.查显存,坏的拆之.
4.主芯片,补焊,还不行,则扔之.

网友:
显卡如果花屏当然会导致电脑卡机或死机的。

网友:
还要查一下内存,有的时候内存坏,也会导致花屏的。

网友:
你可以先从表面入手,擦一下显卡的金手指,用毛刷清一下显卡插槽。再换显卡试一下.把原来的显卡放到别的机器上试试,内存也会出现这种情况.还不行的话就得查给插槽的供电线路和mos管

网友:
显卡坏了也会死机的..................................

网友:
哦 学习拉
我本来以为显卡坏只是显示不正常呢 呵呵
谢谢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