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F17LC-0黑屏,谢谢

楼主(2008-01-02):
一台,LG(F17LC-0)纯平,故障:黑屏 经查,发现3842和视频集成(LM1246DDC/NA)坏,更换后,还是黑屏.试更换MCU(LGM41B-030C-007),也还是黑屏.各组电压都正常(5V 6.3V 15V(控制12V的三极管没有工作) 80V 50V),行管和二次电源管都正常.现不知如何检修,向同行请教.先谢谢了(另,指示灯不亮,无高压)

网友:
CPU工作正常了吗,行场IC也正常工作了吗?

网友:
MCU和行场是在一块集成块的(LGM41B-030C-007),现在控制12V的三极管没有工作,可能是MCU没有工作吧,可是本人不知道如何正确判断MCU是否工作,请指教

网友:
LG的通病,行场块无供电,检查得知供电是由一三极管控制,而三极管最终是由CPU控制的,据本人修过的LG显示器表明,此三极管坏或不稳定的可能性也有,另外主要还是三极管的供电端滤波电容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当然也见过CPU本身出问题的也有,但是极小

网友:
CPU工作条件是供电正常,复位电压正常,晶振正常

网友:
二次电源升压电路正常吗?行管有负压吗?行有供电吗?

网友(2008-02-21):
记忆块数据丢失了

网友:
楼主只量管子好坏       走电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