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块南桥发烫的板子

楼主(2008-01-02):
昨天客户拿来一块板子,说是点不亮,我把ATX电源插上,触发POWER开关,发现南桥很烫,不触发南桥不发烫,我就自己查,测各项电压,发现给AGP供电的MOS管,输入3.3V,输出只有0.3V,判断应该是这个管子坏掉了! 更换后问题解决!!再次触发,用手摸南桥不烫了,成功修复了!!!呵呵........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型号的板子?
南北桥型号?
象楼主这样的板子很多,多数电压不正常,主板设计的时候MOS用得小,导致日后隐患。
我修到过865的板子,许多南北桥电压全不正常,偏低导致发烫。
一般大路的板子都是LM324或者LM358控制2个MOS管,给AGP或北桥提供1.5~1.6V左右的电压。

网友:
多数用的都是3055或15N03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飞翔,这样的管子可能太小了。20N03可能也不行,维修中坏的很多。
一般用参数大的换上就好了。

另,楼主怎么被禁止访问了?刚才还好好的。

网友:
怎么把楼主的内容去掉了》????

网友:
南桥通电发烫有二个可能性,一个是南桥挂了,再一个就是旁边的MOS管坏。有的情况下换MOS管就好了。

网友:
是865的板子,VIA的芯片组!!呵呵....

网友:
南桥发烫有两种:
1 不接电源不触发就发烫 95%是南桥击穿 5v/3.3v短路
2 接上ATX电源 不触发没有温度 触发后发烫(一般伴随诊断卡无服位) 一般为AGP供电不足  80%是AGP供电的MOS管击穿或MOS控制极的IC不良

    这个忘了是从哪里看来的了  在我笔记上记载着  请原作者别介意
    这个情况我学习一个月遇到一次 ,师傅级师兄们没弄好,我说了一句没人摆我,也不好意思插手 只好不了了之,至于可行性不得而知  看了楼主的帖子有信心了

网友:
你这个啊,在论坛里面有的啊!!!    呵呵..........

网友:
那还有没有什么原因能导致南桥发烫啊??????

网友:
有啊!965的板子啊,内存没通过也不报警,就是南桥发烫,把内寸高干净就行了

网友:
估计还是南桥本身问题

网友:
南桥发烫 南桥不一定坏  如果不加电 光待机就发烫就坏了  不烫是供电问题 查显卡供电 及南桥供电

网友:
我有一个华硕865.跟楼主情况一样,马上查

网友:
发烫的有专贴了,看看基本的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
以后就来这里学习了..
呵呵..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