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块英特尔865主板故障系C4无法着机

楼主(2008-01-02):
有一块英特尔865主板故障系C4无法着机,经查内存电压为2.65V为正常,以前也出现过同样问题,但经刷写BIOSS后正常,最近故障再决出现,不过再刷过BIOSS己无效故障依然存在,如果要想能开得着机就需要连续点复位几次后才能着机,现就这个问题请教下各位老大的解决方法

网友:
换个I/O试一下吧,  不行 。 在仔细测量REST电路  , 最后就有可能是南桥挂了啊。 呵呵

网友:
此板己修复好啦...谢谢...IO换了故障依旧...不过我查到了一个问题是如果走到C4的时候内存电压为1.89复位后的电压才是2.65正常,经查电路原来和这个管连接的是一个线圈更换后就出现一个新的故障,测试卡走到E6.E9.EA后就重复啦,这种故障我把电子放电后正常使用

网友:
不是吧,这样的也 有,内存的vdd不是1.25v吗

网友:
是1.25V呀..那个线圈是连接到MOS管的2.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