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机技术?

楼主(2008-01-02):
前几天收到了这本书.里面写的是很好的.但是就是不是很懂,.我想问下.里面关于芯片组的问题?里面提过775的FSB 是800MHZ.那么靖问要是9系列的芯片组支持多少的FSB呢?比如845的是FSB是400!还有就是对应的南桥是什么型号呢/比如说845的南桥是82801DB那么915,945,等等.
还有其它的芯片组呢?像VIA等!
另外就是AMD方面.怎么看这方面的东西呢?请指教!谢谢!

网友:
建议 学用搜索 引擎  如: 百度 google

网友:
翻了一遍书,楼主的问题书里面写得很清楚了。
不一定775的主板就是FSB800,请仔细看书“支持.......”
FSB是看芯片组的,而不是看CPU接口
另外,看来楼主是一点计算机的基础也没有,书上写ICH5,你就不知道它是82801EB的南桥了??!!
建议去补习些基础知识。

网友:
这些基础知识,在网上到处都是,本站没有收录此类的内容。建议使用搜索引擎。

网友:
明白,谢谢各位了!可能是自己太不用功了不想自己去搜!去看看,自己.

网友:
论坛里有很多基础知识哟,你可搜索一下看看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