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1-02):
测量电池电压3V,测量跳线1-3为3V,拔下短路针测量1-2为1.45V,无处下手了,请指导下下一步该查那部分,谢了!
注:1-2位正常,2-3为清除cmos
[
本帖最后由 四方
电脑维修
于 2008-1-3 08:14 编辑
]
电脑维修
清除cmos

网友:
跑一下BIOS线路,电池到跳线的线路,。。。。。

网友:
说的不清楚,是不是有字错了,这样别人怎么理解了?跳针电压最好在2.5V以上,如具备条件,洗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