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一张双敏5700花屏

楼主(2008-01-02):
双敏5700花屏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17800872      7524952            0
FBA[63:32]     3734575     11061266            0
FBC[31: 0]     9696222      3636811            0
FBC[63:32]     2925928     22399896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40 C42
Read    Error Count: 34157597
Write   Error Count: 44622925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08     1515245     1469054           0
A08      566517     2098782           0
A08     1520548     1426686           0
A08      512268     2089319           0
A09     1483578     1491975           0
A09      802101     3647025           0
A09     1465877     1445685           0
A09      676701     3636206           0

网友:
可能虚焊...............

网友:
我也见过

我也见过,但是在保修期,由厂商更换,芯片级的维护,一般小维修站办不了

网友:
用酒精擦下,看看5700核心是否发白。发白就可以丢了

网友:
用酒精擦下,看看5700核心是否发白。发白就可以丢了
这是什么招数啊?原理是什么啊?楼上的可不可以说明白一点啊?

网友:
主芯片8成挂了.这卡我修得多

网友:
一般正常核心是均匀偏暗的颜色,有局部损坏的核心硅片颜色会偏白。具体看损坏程度。

网友:
就这样看核心表面应该看不出来吧,可否讲解一些根据是什么,学习ING~~~

网友:
我也学习ing,谢谢啊,新手上路,请多多指教

网友:
在dos里也花屏,检查一下内存颗粒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