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R.S.T,R.S.D等内存检测软件的设置

楼主(2008-01-02):
用R.S.T默认设置检测内存花的时间太长了,在我的机子上检测512M用近10小时,请问大大们如何设置R.S.T(我弄不清楚英文的意思)。另外我看到论坛上大家发的结果图,细心的人一定发现每一个图设置的都不一样,有的只花很少的时间就完成了,而用R.S.D检测的那个图我看是花了16多个小时才完成的

网友:
默认设置就好啦,测试要不了多久呀,我测试的时候,一般半个小时以内就测完了,大部分都是几分钟就测完了.不知道你那是不是芯片组的问题.最好用INTEL的板子测.

网友:
那原装的INTEL865板给“下岗”去了,换了块冠盟的,现在测试很快的!测试选项设置也掌握得差不多了,其实也就几个选项是重要的,其它的选项可有可无,难怪几个R.S.T版本的设置都不一样,但重要选项还是都选上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