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KT600主板问题!急等大虾!

楼主(2008-01-02):
配置如下:AMD2500+ 主板硕泰克-KT600 BIOS:ami 显卡9600
故障情况:开机无反应,只有风扇转,硬盘不读盘,
               诊断卡跑码到13 就没有动了
接显示器无反应 不报警!

该从那着手!等留言!

网友:
显卡问题可能性大,13应该已经亮机的了。

网友:
请看张先生的签名。。。。。。。。。。。。

网友:
内存的问题,换下内存试下吧。如果还是不行建议涮下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