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LXH-GJ769F3纯平进总线方法

楼主(2008-01-02):
面板是六键的,试过菲克斯版主LXF-769F3的方法无效,是型号不同吗?
求助
联想

网友:
进总线,我也想知道,LZ是不是搞错了,是不是进工厂模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该机高压包损坏,换后图像正常,其他调节量均正常,枕形失真也调节正常。唯独是行幅宽,调节都正常,但调至最小行幅仍宽,不能正常使用。我想进工厂模式调行幅试一试。谢谢楼主回复。

网友(2008-04-06):
我现在手头上一台这样的显示器也是这种情况,换过高压包后就这样了。

网友(2009-03-28):
我也在找 不过我的是 f2的 谁知道?

网友(2009-12-29):
學習中,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