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1772ED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08-01-02):
七喜1772ED显示器在800*600模式下完全正常,只是行不可调,而1024*768以后图像模糊、超宽,并且行不可调,请教老师问题在哪里,希望说具体点儿,我是新手。谢谢!

网友:
如果是新手的话估计搞不定,初步判断的话是你的行供电不足(或者是二次电源电路有问题),但是也不排除高压包出了问题和S校正电路上有故障的可能性

网友:
谢谢,可不可以说具体点儿,我去买个管子回来换上试试。

网友:
闯闯运气吧,买个二次电源管吧,生压的换IRF634,降压的用IRF96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