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课堂:这两个贴片电阻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8-01-02):
下面的图片有两个贴片电阻,根据上面的数值都应该是22欧姆的电阻。这两个电阻来自同一块板上的同一个部分。他们有什么差别呢?
我认为上面的电阻是普通贴片电阻,下面一个是精密电阻即表示为22.0欧姆,不知道是否正确,请了解这方面情况的朋友出来说一下。

网友:
请问张SIR,下面那个电阻的最右边是个感叹号吗?

网友:
精密电阻是有四位数字的哦。这种没见过。应还是普通电阻。(有等验证)。

网友A:
刚才问了群里的高手说是下面那个是要反过来看,是822,即8.2K,有些电阻印上正规的8字看不清楚,所以印成这种样子。

刚才已经经过实测证实822是正确的!

网友:
确实是这样,前天我在主板上见到这个,看了半天不知道什么意思,倒过来一看才知道。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吧上面的那个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是22 ...

看来你真的不知道精密电阻有3位标法了。

网友(2008-04-05):
引用 网友A:
刚才问了群里的高手说是下面那个是要反过来看,是822,即8.2K,有些电阻印上正规的8字看不清楚,所以印成这种样子。

刚才已经经过实测证实822是正确的!

确实不好认,以前我也老把正反搞错,仔细观察发现,注意几点就不会搞反了 ,容易搞反的数字25689,在元件上的数字也是遵守一个字型原则,2,8,9,都是上大下小,5,6相反,上小下大。看仔细点就不会搞错了。

网友(2008-07-02):
不是没有印好,是特意印成这样的,SMD的电阻有分5%跟1%的,要是1%的,有些电阻你从上面的印刷字体根本无法知道是多大的阻值的,我经常接触这些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