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插口黄线对地短路

楼主(2008-01-02):
主板上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了,根据前面老师发的专题解决办法,测了一下电源插口黄线对地短路,不知道下一步该干什么了,请老师 指点一下,偶是菜鸟

网友:
文章需要15级别才能阅读!

新手只能叹息了...... :'( :'(

网友:
既然查到12V对地短路,下一步就慢慢跑线路了

网友:
风扇能转一下不象是12V短路的现象,可短好电源12V一试开机能否风扇运转

十万个V什么 -2 不要误人子弟

网友:
触发后风扇一转即停短路的可能是最大的。通常+3.3V +5V短路可通过强制触发查看,但12V不可以。跑下常见板带4PIN的VCORE供电应该就明白为什么不能强制触发了吧楼上的?

网友:
拔下4PIN接口试试,看看是否能触发,要是能就是CPU供电电路~!要是不能,就再查供电

网友:
CPU附近的MOS管短路了啊!!!测下有没有击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