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主板开机故障!(故障已找到)

楼主(2008-01-02):
各位高手!

我的机器主板近期出现一故障,表现为:加电后触发POWER SW一瞬间发现主板电源指示灯一闪之后,就没有反应了,CPU风扇也只是动一下,再点击开关就没有任何反应,将ATX电源拔出停一会再重新插了一下,按POWER还只是亮下灯和动下风扇!

可是多做几次插拔ATX电源,有时能启动,而启动后电脑就能很正常工作了!

怀疑IO芯片问题,换后还是一样!

(这块主板是金鹰845,早在去年就出现毛病,就是电脑关机后断掉220V供电后,再开机就不行!当时是换掉COMS电池后就不敢再断220V了,

一直到现在突然出现以上故障!!)

请教师傅们,这是哪里问题!该怎么维修!

-----------------------------------------------------------------------------------------
QUOTE:
引用 网友A:
因有时能开机,可绿线接地强制开机看现象,如机器正常工作查开机电路,如不正常查供电时钟复位
...............................................................................................................................

另!这个思路可否理解为:在机箱上留个复位开关,接主板ATX的绿线入口端,一端接地!在不能开机时按此开关做强制开机!

因为主板开机后就一切正常了!

还有就是能否用维修电源调到主板各工作电压逐一做加电电流测试,这样是否能测出哪路负载有问题的!

谢谢!

-----------------------------------------------------------------------------------------

昨天早上又开不了机,按照论坛里师傅们的维修经验,直接在ATX电源输出的绿线对地强制开机,发现电源风扇也是转下就停,拆下ATX,短接绿线到地,ATX不工作,这下说明整机的故障来自ATX!!

拆开ATX,看主板,发现+5V,+12V输出滤波电容漏夜,主板被腐蚀短路.......

找到故障点,那么剩下的问题就简单了!

感谢论坛里热心的师傅们,谢谢!!!

网友:
有可能是短路,查给CPU供电管 有无软击穿啊?

网友:
这种情况你去检测一下供电芯片 或者CPU

网友A:
因有时能开机,可绿线接地强制开机看现象,如机器正常工作查开机电路,如不正常查供电时钟复位

网友:
打ATX接口阻值

网友:
我的第一感觉这是短路???..先短接绿线看看能否触发,看各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呢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很多次

呢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很多次,但每一次的原因都不同,有的是因为电源接口和主板电源接口接触不良,有的是主板MOS管短路,功电IC烧坏不稳定,IO烧坏不稳定形成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现在开机工作着,等明早再看看,一般第二天一早准不开机!
谢谢!!!

网友:
另!这个思路可否理解为:在机箱上留个复位开关,接主板ATX的绿线入口端,一端接地!在不能开机时按此开关做强制开机!

因为主板开机后就一切正常了!

还有就是能否用维修电源调到主板各工作电压逐一做加电电流测试,这样是否能测出哪路负载有问题的!

谢谢!

网友:
打下ATX电源的对地阻值,很可能是12V短路了!!就是CPU附近的MOS管击穿了啊!!

网友:
谢谢高手们!问题已解决! :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