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硬盘求救

楼主(2008-01-02):
一台笔记本上的硬盘 没有系统 电脑能认  但用光盘启动没有办法用dos工具箱 所以不能用MHDD  在台式机上也不能进光盘的dos工具箱  总是在选择dos工具箱后只有一个光标在闪
用移动硬盘盒电脑能认  但一样没有移动硬盘盘符出现  硬盘电机有转动

哪位大哥知道请指点一二  学习

网友:
按照你的描述,估计你没有修盘工具,或者没修过硬盘!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盘还有你有什么维修工具你都没写清楚,我们帮不了你

网友:
谢谢楼上指点 我的确没有修过硬盘 是富士通的2040AT   没有什么维修工具 就是光盘  和可以找点硬盘驱动板

网友:
用分区软件进去看看
修复下分区
不行的话
只能用MHDD试试看看具体什么问题